[求助] LAYOUT XL 调用并联管子怎么将他们分开 用什么设置

楼主(2024-11-30):
需要进行匹配,什么操作能将这下管子分开

楼主:
单个器件调用的选项,整体调用也是合并在一起的管子

网友:
你是想把它们分成一个一个的?fingers就是合并在一起的,你可以把fingers改为1,把multiple改为8,这样就是8个分开的,但你得原理图重新仿真看看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器件调用的选项,整体调用也是合并在一起的管子

这个选中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