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如何同时减小一根线上的r和c】

楼主(2024-11-30):
从仿真结果看,单独r或c对性能影响不大,但是r和c的共同作用对性能影响大,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方法同时减小线的r和c

网友:
减小线长

网友A:
1. 减少绕线,这是最直接的。让对寄生不敏感的线给它让路。
2. 尽量用更上层的金属走线,并且下方不走线,与旁边的线加大距离。这些措施不会减小电阻,但是可以在不增加电阻的情况下减小电容。在电容减小了的情况下,如有需要可以适当增加线宽以减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减少绕线,这是最直接的。让对寄生不敏感的线给它让路。
2. 尽量用更上层的金属走线,并且下方不走线, ...

多谢大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