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MOS管multiplier问题

楼主(2024-11-30):
最近在使用smic 18ee工艺库画版图,遇到了一些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我将MOS管的multiplier设成10,按理说版图上应该有10个独立的MOS,但是生成的版图还是一个,如图,这到底怎么解决啊
如果将finger改为10,会出现10个源漏共用的管子,但这样的话我就没办法做匹配了

网友:
可能bug了,你设置成m=10抽一个cdl看看这个mos是不是m=10,不是的话就重新调mos进来改参数,不要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