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合并器件层次图形的脚本

楼主(2024-11-30):
1. 不勾选Merge to rect ,如果合并后不是矩形,合并为多边形(可同时合并多个层次)

2. 勾选Merge to rect ,如果合并后不是矩形,合并为矩形

skMergeShapes

网友A(2025-09-18):
合并多边形那个好像不行呢?够不够那个开关都是合并的矩形

网友:
这个的作用是什么我试了下只是把下层的shape 上浮到这层,如果有重叠的就merge,没有重叠的就在原位置,都copy到这一层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并多边形那个好像不行呢?够不够那个开关都是合并的矩形

应该不会吧,有报错或者提示吗?又或者你的阵列本来就是矩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