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Compiler中logic 0 怎么才能和电源地建立逻辑关系?

楼主(2024-11-30):
求助!!!!IC Compiler中logic 0  怎么才能和电源地建立逻辑关系?

我用命令撒sapre cell: insert_spare_cells -lib_cell  {AND2_X2 INV_X2 OR2_X2  DFF_X2}\
                         -cell_name spares\
                         -num_instances 10\
                         -tie
网表中显示所有的spare cell input都和logic 0 连接在了一起,但是ICC图形界面显示所有的spare cell的 input都是浮空的,没有和电源地VSS连接在一起,怎么才能将spare cell的input接到电源地线呢?

网友A:
你这个要分情况,如果是做eco处理的话,基本理解是将logic0连到附近的tie low,用connect net等命令,并不是操作spare cell,当然不是一根根自己处理,简单写个tcl循环处理就行,如果是做绕线时连接电源的处理,就做电源连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分情况,如果是做eco处理的话,基本理解是将logic0连到附近的tie low,用connect net等命令,并不 ...

感谢解答~确实是用来如果需要做eco撒的spare cell,也尝试过用connect net命令将logic0 和 tie low连接,但是没有成功,我在icc workshop student guide 里面看到了这个命令:set mw_logic0_net “VSS”,以为这条命令就能定义logic0 为VS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