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用fix_eco_timing 修setup

楼主(2024-11-30):
现在data path已经修不动了,所以打算 用 "fix_eco_timing -type setup -cell_type clock_network -methods size_cell "

去size clock cell。
但是它在有足够margin的 情况下,并没有size clock cell 。 是我哪里设置错了吗?

网友:
没有用过pt的timing eco功能,我之前用的是xtop,应该功能上都相近,你可以找找有没有report-fail-reason之类的命令。猜测可能是默认会对clock tree的cell设置dont touch所以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