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ckson电荷泵升压问题请教

楼主(2024-11-30):
搭建如图所示的Dickson电荷泵对晶体管有什么要求吗?随着电压的升高,是不是会造成栅极被击穿呢?要如何才能避免栅极击穿呢?

网友A:
如果N管都是隔离型的,做在隔离的PWELL(或者p-epi),那么栅不会有问题,只要隔离结构和电容是耐高压的就可以。如果N管衬底都统一接psub,那么G-B耐压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N管都是隔离型的,做在隔离的PWELL(或者p-epi),那么栅不会有问题,只要隔离结构和电容是耐高压的就 ...

好的,谢谢,那么在搭建电荷泵时用pdk中的iso的mos管应该是可以的吧,这样是不是可以降低栅极被击穿的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么在搭建电荷泵时用pdk中的iso的mos管应该是可以的吧,这样是不是可以降低栅极被击穿的风 ...

用iso的MOS管,并且选择ISO类型(如果可选择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