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RedHawk有哪些标定功耗的方法?

楼主(2024-11-30):
如题。若.lib没有功耗信息,但已从其他地方获取到了macro/IP的功耗值。应当如何将其标定进redhawk?
之前尝试过IPF,但需要所有cell的功耗全部写进去才行。BPFS可以吗?

网友A:
IPF可以,除此之外,也可以用
BLOCK_POWER_FOR_SCALING {
BLOCK MACRO power_in_watts
BLOCK IP power_in_wattes
FULLCHIP top_name power_in_wattes
}
我记得fullchip的数据要列在最后
当然如果你只标了macro 和ip 的话,full chip 的应该可以不用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F可以,除此之外,也可以用
BLOCK_POWER_FOR_SCALING {
BLOCK MACRO power_in_watts

就是这样标的,但是加了VCD就没法用了,会报BLOCK的toggle rate已经被VCD覆盖

网友:
似乎不可以混用,可以看下UG 里CPM 那一章

The configuration keyword, if defined, overrides the same keyword in the GSR. The GSR
keyword is used if the configuration file keyword is not defined, except for
• GSC_FILE
• STATE_PROPAGATION
which are ignored in the GSR if the Config file keyword is not defined.
Note that at present Power Transient Analysis works only in the Vectorless mode, and it
does not support keywords other than the list above. It does not support:
(a) VCD_FILE or BLOCK_VCD_FILE
(b) STA_FILE or BLOCK_STA_FILE
(c) BLOCK_POWER_ASSIGNMENT
(d) PAR or BLOCK_PAR
Also note that simulation uses charge from the first frame for its simulation reference, so
the dynamic simulation result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first frame config set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