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二级运算放大器仿真问题

楼主(2024-11-30):
关于复旦大学二级运放的仿真,如图,使用simc18mmrf的工艺不是应该管子最大尺寸只能到100um吗?为什么指南上把管子的的宽度设定到了168um和336um?

参考书上的电路设计

参考书上的电路设计

网友A:
100u是单条栅宽,即Finger Wid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u是单条栅宽,即Finger Width

但是我记得是总的宽度不能大于100u啊,就是finger数目乘以单条finger的宽度不能大于100um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记得是总的宽度不能大于100u啊,就是finger数目乘以单条finger的宽度不能大于100um ...

那你坚持自己的观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坚持自己的观点吧。

谢谢,刚才试了一下,发现确实是finger的问题

网友B:
可能纯粹就是PDK版本不一样。
纠结这个问题没太大意义,反正还可以用multiplier来增加总栅宽,这个尺寸总归是可以取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纯粹就是PDK版本不一样。
纠结这个问题没太大意义,反正还可以用multiplier来增加总栅宽,这个尺寸总归 ...

如果真是规定总宽度不能超过100的话,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