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作为模拟电路工程师该如何在工作上跟版图工程师交流

楼主(2024-11-30):
各位版图工程师,请教作为模拟电路工程师该如何在工作上跟版图工程师交流。
我工作了好几家公司了,开始的时候做好了电路需要画版图,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该如何跟版图工程师交流,或者可能版图工程师觉得我懂电路但是对版图不太了解,所以也不是很配合我的改版图要求,我只能靠模拟经理来代替我跟版图交流我的版图的修改需求。后来在这家公司我初步学习了画版图,也自己画了个小模块,流片后测试也是正常工作的。
后来去的公司我负责设计架构方面的事情,也不需要直接跟版图工程师交流。
再后来去了一家公司,本身公司也是初创公司,各种人员配置什么的也不太成熟,所以跟版图工程师的交流也没有很顺畅。
现在我在一家公司,自己设计电路没问题,也是需要直接负责跟版图工程师交流,后仿真后指导修改版图。但是因为我之前的跟版图交流没有很成功的经历,所以心里没底。但是自己已经工作很多年了,如果现在还需要领导帮忙代替自己跟版图工程师交流感觉就是个笑话。自己也知道,模拟工程师肯定是要跟版图工程师交流的,这在公司的招聘JD里面就写的很清楚,“负责指导版图工程师修改版图,完成后仿真”所以,正常大部分有经验的模拟工程师都是能完成这个工作职责的。
所以想请教各位,想成功的跟版图工程师交流完成版图修改完成后仿真有哪些关键点?
我自己能想到的:
1.态度上,随和平等,商量着来。
2.技术上:首先自己得懂版图,能看懂版图,能自己定位后仿真的问题在哪里?查看版图后知道改修改哪根线,自己最好知道版图改具体怎么改动。版图工程师按照自己的要求修改了之后,再次后仿真要有效果。要不然来回改个三四次后,再没效果,再让版图工程师修改,版图工程师会质疑自己的专业能力而不愿意配合。这个大概是关键,如果自己的版图方面的技术靠谱,版图工程师认可自己的技术,不给版图工程师添麻烦。应该可以顺利合作的吧?

请各位多多指教。多谢。

网友:
好问题,希望大牛能够指导一下!

网友:
态度好点就挺好,要是版图改太多次就请个下午茶吧

网友A:
那是你没遇到我,电路改的我干到凌晨也没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没遇到我,电路改的我干到凌晨也没话说。

网友:
我们最喜欢懂版图的电路了,工作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全是按照电路的要求去做,轻松无压力,还能学到东西。我们正常都是floorplan完之后,就要找电路去看版图的布局符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最怕的是验证都过了,然后大面积改动,那才是最糟心的

网友:
会有不愿意配合design的layout吗?应该不多的,是不是你有点“社恐”,或者是平常不怎么和人交流?

看起来你应该是做PLL的RF design,这个是需要layout经常配合后仿结果修改的,vco这类的改个五六次很正常。如果有你说的情况,要么是那个layout不专业,要么是你们的沟通有问题。

还有,你前面提到的“我初步学习了画版图,也自己画了个小模块,流片后测试也是正常工作的",这个其实说明不了什么,在layout的眼里你还是不懂版图,甚至比完全不懂更糟糕,因为你很可能在沟通的时候不能直接提出你的诉求,比如这根线短一点,那根线不要受到干扰,这一组线要保持电阻完全一致(不是长度)等等,你可能会加入你对于版图的理解去沟通,这个时候对方可能就觉得你版图不行,设计是不是也不行呢?

其实,大部分layout肯定是愿意配合design的,关键在于他要信任你的设计以及为什么这样修改,我看你说话也挺有条理,态度也很谦虚,可能很多时候你遇到的layout问题会更大一点。

网友:
还有个时间的问题,如果项目不急,怎么改都可以配合,但是项目急的时候,你说就改一下就好了,那版图这边的动作可能就大很多,要请领导协调一下时间

网友:
大部分都是同事,该怎么交流就这么交流,版图还能通过电路的某些要求学习到新知识。当然最主要是尽可能不要对电路进行大改,布局完突然大改很多时候相当于某些地方重画,会很让人烦

网友:
对于设计和版图来说,沟通理解是双向的,JD职责对于设计要求有指导版图工作,对于版图是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电路,哪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样是更利于沟通。模拟版图的艺术 这本书不知道你看过没,这本书不止是对于版图很重要,对于设计来说也是重要,利于你用书中版图的知识和版图人员沟通,所谓知己知彼嘛,结合你自己的设计和书中版图的知识点,以及工艺方面的东西,去和版图沟通讨论,得出你们都能接受的结果,版图设计者有时候也很愿意接收这种沟通,尤其刚工作没几年的,这是利于版图自我的提升,毕竟电路设计对于版图来说有时候是弱项。改版这种有时候不可避免,因素很多,版图人员是不太愿意多次改版,尤其是涉及到重新调整布局布线,头很痛的,但抱怨归抱怨,如果设计必要要求这样,那也没办法,小小的改动也就顺手改了,大改动就要算到项目工作量的,反正沟通为主,版图烦归烦,但都是为了更好的完成项目,流片后测试顺利。个人愚见,欢迎指教。

网友B:
个人的感觉是,技术上你不需要很懂版图,但是你要很懂后仿,
最重要的是要能对版图工程师解释清楚你的需求 :
“什么性能指标在后仿中恶化,恶化的原因是什么,是寄生在反馈回路上的二级管?是寄生向电源的电容?是金属寄生电阻?影响了多少,你希望改善到多少?”
你如果能解释清楚的话,绝大部分版图工程师都会愿意配合你进行优化修改的工作。
当电路设计者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要降低“这里的电容”,没有解释没有描述,版图工程师大部分情况是完全没办法配合的,这种很可能就会回复“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的感觉是,技术上你不需要很懂版图,但是你要很懂后仿,
最重要的是要能对版图工程师解释清楚你的需求  ...

同意

网友C:
好问题!我站在我们版图工程师的角度回答一波:
****有些时候,做好标注比沟通更有效****
1.比如说这个模块的总电流?各个分支的电流大小?大电流的线加粗了吗?
2.需要匹配的地方标注了吗?
3.热阱框一下会不会更好呢?
4.有没有要预留的地方?怎么预留的呢?用哪一层金属做预留?
5.敏感线和噪声线有没有呢?用sense或者noise标注一下?用shielding字样标注一下?
6.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大尺寸的管子?
7.有没有需要对称匹配的模块?
8.高频线有没有?需要关注的时钟线有没有?
9.需要挨着放的模块有没有做标注?
10.哪些线需要相互之间离远一点?
11.有没有需要double ring的模块?
12.哪些模块要放芯片中间?哪些模块放边上即可?
13.ESD器件我能不能标个闪电让人一眼就能看到?
......

随手打的,暂时想到这些....
我想当你标注了这些内容之后,一个优秀的版图工程师应该会主动找你交流的。
(注意!!!我说的是优秀的版图工程师)

网友:
新手版图工程师学习一下

网友:
我是模拟ic设计岗,和版图小伙伴合作很愉快,一般会做下面的事情:
1. 开始画版图之前,和对方交待一下设计上在意哪些点,希望布局怎么样,匹配要求的优先级,是否有大电流走线,哪些节点很重要,哪些线希望短且在意寄生以及屏蔽线要求,这些一般是版图开始画之前会沟通好;
2. 版图floorplan摆好,会进一步沟通,看看第一点实施情况怎么样,有哪些困难,信号流如何,这些时候一般就会做一些调整;
3. 最终连线,然后配合版图修改电容形状,添加dummy器件等,提取寄生一般是norc、c+cc、rccc都要,以免debug需要再返工。
按上述步骤做好之后,基本很少有返工的情况,合作也很愉快,希望大家也一样

网友:
可以分享下作为版图的角度最怕DE改版图的情况:
1.本职任务的schedule来不及的时候,DE就来要求改版图。(建议提需求的时候问下空不空)
2.改动的地方面积不够。(建议看下是不是可以调整其它器件的尺寸,或者以后设计的时候多留点dummy)
3.害怕遇到定位不准,让版图来回试验的改动。(建议定位不准的时候自己尝试做些test 版图再找版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没遇到我,电路改的我干到凌晨也没话说。

新人?是电路让我这样 我直接开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人?是电路让我这样 我直接开骂了

工作五年多了。都是工作,你不干这个活你就干别的活,改呗

网友:
DE要说明的是需求,电流,电压,频率,面积,形状。layout会根据你的要求来改,但不要自己想当然,每个layout有自己的画图习惯,他们会给你考虑各种效应和DRC,还有线之间的串扰,你们想的完美布局连线起来超级乱,所以后仿没问题你就不用管了,因为你的需求都是工作量,但不体现在业绩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问题!我站在我们版图工程师的角度回答一波:
****有些时候,做好标注比沟通更有效****
1.比如说这个模块 ...

学习下如何做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