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文件具体怎么生成的

楼主(2024-12-01):
现在做了一个数字后端,setup/hold min slack都是0.000。

innovus工艺角是ff、tt、ss,分别导出sdf做仿真。
首先第一点,innovus导出的sdf最低是2.1版本的,vcs只支持1.x版本的,这有影响吗,看起来sdf annotate没什么错误。
然后,后仿是有大量的setup hold问题的。经过检查发现,只有在ss sdf,且调用为"MAXIMUM"时才有问题,用"TYPICAL"就没问题。但是我innovus slack都过了,setup hold问题哪来的?难道说"MAXIMUM“延时数据是在ss工艺角基础上又乘了一个放缩系数?手动算了一下一个sdf文件里面的max和min值的比值大约是1.4~1.5,这让我想到innovus的设置,mmmc里面没有rc文件,只设了rc放缩系数,是0.8:1:1.2,对应max/min比值是1.5,大致吻合。
所以这个sdf ss maximum算不算一种过约束呢?按说innovus里面ss工艺角max:min=1.2:0.8都设了,应该setup已经在该条件下满足了才对,怎么调用出来sdf maximum就过不了仿真时序呢?
麻烦有人能说下innovus怎么生成sdf的?我验证ss typical没问题,是不是可以认为过了?

网友:
你可以用starrc和pt验证下时序,也许innovus并未显示所有违例,利用其他工具验证下看看

网友:
需要纠正一个认识:MAXIMUM有问题,typical没问题,这不是sdf的问题,需要去具体看一下maximum下违例的原因,sdf的版本不需要在意,包括那些些缩放系数都不是关键。因为sdf只是记录延迟信息告知vcs,违例与否不是vcs决定的(环境和设置问题也可能导致假违例,比如有输入端口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