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三极管β和工艺库文档中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4-12-01):
我通过下面这个电路仿真三极管的β,差不多在最高点是2.6几,但是在工艺库中bf为2.74。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区别呢?

网友A:
可以翻翻器件的书,仿真的那个和理论比较接近,pdk应该给的是njt完全开启并且没有大注入时稳定的β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翻翻器件的书,仿真的那个和理论比较接近,pdk应该给的是njt完全开启并且没有大注入时稳定的β值 ...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办法可以仿真出pdk中的β结果。
我做了些尝试但似乎依然不太:在smic文档中看到他们的测试方法,并搭建了下图的测试电路,和之前的区别在于VCE为一个可设定的值而VBC≠0,在这种情况下设置VCE=-1.2,结果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如果设置VCE很大比如-5,-10,β会随之增大甚至达到3,我在考虑是否我的测试电路依然可以修改。在仿真文件中横坐标为IC,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同时设置VCE和IC,便用VBE的改变来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办法可以仿真出pdk中的β结果。
我做了些尝试但似乎依然不太:在 ...

可以这样仿仿,可以仿β和IC之间的关系,但是固定不了vce。固定vce在B端和地加电流源去扫得到的曲线也不是测试图那个样子,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办法可以仿真出pdk中的β结果。
我做了些尝试但似乎依然不太:在 ...

还可以检查温度、bjt面积是否和测试的一致,然后用函数画出β和IC的关系(直接用vbe比较不直观吧,话说我一直以为你用的IC做横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检查温度、bjt面积是否和测试的一致,然后用函数画出β和IC的关系(直接用vbe比较不直观吧,话说我 ...

好的,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