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c LDL 报io内部latch up错误

楼主(2024-12-01):
说io内部的guard-ring 没连到pg 但是物理上都连好了 power ground定义也是对的

楼主:
工艺是T12

网友:
是说IO 里的 N+ ring 需要接到电源上,P+ ring 需要接到地上。如果接的信号没有定义为电源或地,会报这个错出来。

网友:
可以看一下manual中关于这个rule的示例,对照着自己的结构查一下是否是同样的case
当然,电位问题很重要,如果你都检查过了,没发现异常的点,可以再基于Perc中对POWER、Ground的定义追一下具体的写法是否和自己的预期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