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ota单位增益接法的阶跃响应疑问

楼主(2024-12-01):
rt,lz设计了一个OTA后进行阶跃响应仿真,发现输出会先往下降到一个小的负值再上升,请问这是什么现象呀?如图

网友:
开关效应,电荷注入时钟贯通

网友A:
陈星弼的《微电子器件》第四章中经计算得出的MOS等效模型中输出端有一个电感Lds,我认为是阶跃开启的时候压控电流源的变化比较大,并且刚开启时器件的等效电感也比较大,所以会使输出有一个负压再回调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陈星弼的《微电子器件》第四章中经计算得出的MOS等效模型中输出端有一个电感Lds,我认为是阶跃开启的时候压 ...

喔喔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解释

网友(2025-05-20):
挂了电感就会这样,fall edge也会先上冲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