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不想调用模块版图

楼主(2024-12-01):
在画这个顶层原理图的版图时,因为里面用到的模块已经画好版图了,但是我不想调用这些模块的版图,我想直接生成最底层原理图的mos器件,那么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在原理图里按E,点对应的symbol,进入下一层,选择你要的mos,在版图最下面一列按钮左数第二个,generate from schematic

网友B:
launch-configure,里面选cell,右键那你不需要调用的cell,clear physical binding,然后保存,再调用就是散的了

网友:
4楼告诉你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unch-configure,里面选cell,右键那你不需要调用的cell,clear physical binding,然后保存,再调用就是 ...

好的好的,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里按E,点对应的symbol,进入下一层,选择你要的mos,在版图最下面一列按钮左数第二个,generate f ...

OK,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2025-03-23):
我用了这两个办法好像都不可以啊?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