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频环环路带宽求助

楼主(2024-12-02):
小弟最近在看一篇锁频环的论文,论文里分析环路稳定性的时候提到环路的主极点是放大器的输出节点,次极点在开关电容那里,要让环路稳定就要把次极点推到环路GBW两倍之外,这些我都可以理解,但是论文里出现了loop bandwidth这个词,我不知道它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另外论文里把loop bandwidth设置得远低于振荡频率,我也不知道原因,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loop bandwidth就是环路带宽  要用pss仿,至于带宽要小于振荡频率是为了滤除开关噪声,和开关电源类似

网友B:
跟pll一样的,环路带宽要小于振荡频率的1/10左右,这样离散的开关信号才能看作线性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op bandwidth就是环路带宽  要用pss仿,至于带宽要小于振荡频率是为了滤除开关噪声,和开关电源类似 ...

谢谢!
那请问环路中这个放大器的GBW取值和环路带宽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pll一样的,环路带宽要小于振荡频率的1/10左右,这样离散的开关信号才能看作线性信号。 ...

谢谢!
那请问环路中这个放大器的GBW取值和环路带宽有关系吗

网友C(2025-08-13):
请问可以分享论文看一下吗

网友(2025-10-14):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分享论文看一下吗

A 110 nW Resistive Frequency Locked On-Chip  Oscillator with 34.3 ppm/◦C Temperature  Stability for System-on-Chip Designs 2016年的JS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