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不加tapcell怎么过lvs!!!

楼主(2024-12-02):
std想不加tapcell可以直接过lvs

cdl里定义了pbulk nbulk
版图里也有pbulk nbulk的label
pbulk用的NW_text层
nbulk用的PW_text层

但是跑lvs的时候版图里依然提不出pbulk nbulk的label
是需要在lvs文件里定义吗

求助大神

网友A:
验证文件里应该不能识别NW和PW的text层次,一般都是铝线和poly可以识别,你仔细看一下你的验证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验证文件里应该不能识别NW和PW的text层次,一般都是铝线和poly可以识别,你仔细看一下你的验证文件 ...

是的,所以想问下,要添加什么语句可以把NW和PW的text层次识别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想问下,要添加什么语句可以把NW和PW的text层次识别出来

TEXT LAYER MET1

PORT LAYER TEXT MET1
ATTACH MET1 MET1
到你的验证文件里去找类似这快的定义,然后照葫芦画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XT LAYER MET1

PORT LAYER TEXT MET1

我去试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