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做后仿的参数提取问题

楼主(2024-12-02):
LVS通过,PEX报错如下:

Error:restore of XDB failed
Unable to read layout to source cross reference information

查资料是图层没有识别,PEX文件相关内容书写如下:
LAYWER MAP 27 DATATYPE  0 270
LAYER M1i 270

LAYWER MAP 56 DATATYPE  0 560
LAYER M1TXTi 560

TEXT LAYER 270 ATTACH 270 M1i
PORT LAYER TEXT 270

TEXT LAYER 560 ATTACH 560 M1i
PORT LAYER TEXT 560

谁能帮我看下,到底是哪里错误呢?

网友A:
1.你pex的rule有没有改动,
2.看下你图形界面的设置,outputs的那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pex的rule有没有改动,
2.看下你图形界面的设置,outputs的那个选项

自己编写PEX文件呢,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B:
是不是没有MASK SVDB DIRECTORY 这条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MASK SVDB DIRECTORY 这条语句?

我写上了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XRC QU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