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反馈电容的大小会影响闪烁噪声

楼主(2024-12-02):
1、电感用于提供直流通路,因此取得很大。反馈电容从17f增大到100f,闪烁噪声相应减小,这是为什么呢?按理来说电容引入的是kT/C噪声吧,不是应该对各个频率处的噪声影响相同吗?我的开关-3dB带宽不足1Hz(开环增益175dB),闭环大概在1M左右,会是这个的原因吗?
2、如果是开环,噪声可以再小一个数量级,而且闪烁噪声和热噪声都有。接了电容闪烁噪声突然变很大,而且都是电流镜处的噪声。想要知道其中的原因。
3、除了增大晶体管面积和斩波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噪声呢?

网友A:
仿真网络有问题。这样接是干什么,Vs点有寄生电容Cs,这样接相当于给增益乘了一个CF/Cs,CF越大增益越大,噪声自然小了。
但无意义,参考输入噪声就接成单位负反馈的形式,或者直接开环噪声曲线去除增益曲线。

网友:
带宽变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但我在闭环的情况下测试,电容最小的时候闭环的-3dB带宽也有1M多,已经超过转角频率了,请问为什么会对闪烁噪声有那么大的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网络有问题。这样接是干什么,Vs点有寄生电容Cs,这样接相当于给增益乘了一个CF/Cs,CF越大增益越大, ...

谢谢您的回答。我要做的是电容跨阻放大器,想看一看带电容反馈情况下的噪声。在论坛里找到了大电感隔交通直的接法。然后测输出噪声的时候也发现电容越大噪声越小的现象,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以及测输出噪声是否有意义?

前一张图是正常工作输入电流的噪声,后一张是用前面那个testbench测的噪声

网友(2025-04-24):
楼主想明白了吗?同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