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统计当前版图调用的library,在CIW窗口显示。

楼主(2024-12-02):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Alt<Key>F12""CheckLib()")))
procedure(CheckLib()
prog((cv)
cv = geGetEditCellView()
lib_lists = nil
cell_lists=nil
CheckLib_cell(cv lib_lists cell_lists)
println("library:")
foreach(libx lib_lists
println(libx)
);foreach
);let
);procedure

procedure(CheckLib_cell(@optional CLcv lib_listA cell_listA)
let((cv1)
cv1 = CLcv
lib_lists=lib_listA
cell_lists=cell_listA
cellA1=strcat(cv1~>libName cv1~>celIName)
cell_lists=cons(cellA1 cell_lists)
foreach(instID cv1~>instances
when(member(instID~>libName lib_lists) == nil
lib_lists=cons(instID~>libName lib_lists)
) ; when
); foreach
foreach(instance cv1~>instances
cellA2=strcat(instance~>libName instance~>cellName)
when(member(cellA2 cell_lists) == nil
newcv = dbOpenCellViewByType(instance~>libName instance~>cellName "layout" "" "r")
CheckLib_cell(newcv lib_lists cell_lists)
:dbClose(newcv)
) ; when
); foreach
);let
);pro

网友:
感谢!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Alt<Key>F12""CheckLib()")))     Layout 后面的 " 格式修改一下,不然有错。~

网友:
不成功,好几个错误

网友(2025-01-03):
cellA1=strcat(cv1~>libName cv1~>celIName)   最后的celIName-->cell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