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ERC问题

楼主(2024-12-02):
最近在学习版图,不太懂ERC规则,为什么会出现怎么多ERC错误,错误定位都在电阻电容自带的过孔上面,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啊?或者普及一下ERC规则检查的内容、常见的错误都可以。感激不尽~

网友:
这里基本可以不看的,只是找不到电源地的通路,lvsrule有一定局限

网友:
着重看ERC results结果,我这边资料发不出来,贴吧里应该有erc相关解释,可以搜一下

网友:
这个pathchck 可以直接waive的,之所以报出来 是因为 erc 检查的是一个完整的电流通路,也就是说必须要从power到ground,电阻的电流不可能属于这种通路,所以就报出来了,erc 主要看的错误 : softcheck 或者 nw没有接到 power或者pw没有接ground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