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T DAC输出反馈回输入端的原理

楼主(2024-12-02):
有没有大哥知道下面输出反馈回输入端的作用?

网友A:
phi2相,根据code b0~31选择相应的unit cap来采样参考电压,phi1相把phi2相采到的电荷积累到CHOLD上去,形成一阶SC低通滤波器。很常用的DAC数模界面电路,一般后面还会跟一个连续时间域的重构滤波器进一步平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i2相,根据code b0~31选择相应的unit cap来采样参考电压,phi1相把phi2相采到的电荷积累到CHOLD上去,形 ...

好的感谢,我看相关论文中写出的传递函数公式,他的分子z^-1前面的系数就是通带增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