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上电时SW点抖动

楼主(2024-12-02):
100资产

我做了一个Buck电源,刚上电时Sw会抖动,FB和Vout也不成比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同时FB会在Vout刚开始上升的时候有一个过冲

网友:
1. 刚上电时候抖动,是因为N和P的switch工作状态一开始不对导致的吧
2. 至于不成比例,你看看电流情况,并不清楚你VOUT和FB是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