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miller OTA的带宽随第二级跨导变化问题

楼主(2024-12-02):
rt,lz在进行一个二级miller OTA仿真时发现,当我把第二级跨导从1mS左右扫描到80mS时,-3dB带宽先是增加然后减小,后面的减小可以理解为随着W的增大,节点电容增大导致的,那么前面一段增加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增加第二级跨导把次主极点推远了,带宽增加很正常啊

网友B:
更准确的主极点可以写成1/(gm6*rout*Ro1*Cc+rout*(Cout+Cc))
看你增益曲线不变意味着rout变小了,那么显然主极点因此先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准确的主极点可以写成1/(gm6*rout*Ro1*Cc+rout*(Cout+Cc))
看你增益曲线不变意味着rout变小了,那么显然 ...

感谢 我来理解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第二级跨导把次主极点推远了,带宽增加很正常啊

对的,但是这个地方带宽应该是和主极点相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准确的主极点可以写成1/(gm6*rout*Ro1*Cc+rout*(Cout+Cc))
看你增益曲线不变意味着rout变小了,那么显然 ...

请问这个结论在哪里可以看到推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结论在哪里可以看到推导呢

拉扎维书式(6.35)

网友:
如果主极点和次主极点靠的比较近的话,可能是增加第二级跨导把次主极点推向高频,主极点和次主极点间距加大,次主极点对主极点频率位置的增益影响减小,导致-3dB带宽的位置向高频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