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错误pnp vcs

楼主(2024-12-02):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仿真错误为啥呢,三极管上端电压13.5354V,下端12.6366V

网友:
C和sub间的电压超了

网友:
你确定一下这个PNP管是否耐高压,是否还有其他耐高压的PNP可做选择,这个error就是集电极电压最大只能到5.5V已经处于过压状态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