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理想非门

楼主(2024-12-02):
想问下大家 cadence里面有理想的逻辑非门吗 可以把0变1 1变0 想放在flash adc后面 非常感谢

网友A:
ahdlLib里的not_g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hdlLib里的not_gate

感谢感谢 但刚才试了一下感觉并没有很理想 不知道是不是哪设置错了

网友B:
其实PWL形式的vcvs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PWL形式的vcvs就可以

感谢感谢 我去学习下怎么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但刚才试了一下感觉并没有很理想 不知道是不是哪设置错了

high和low对应电路电源电压和地,vtrans是你想要的翻转阈值,剩下三个时间设置成1p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gh和low对应电路电源电压和地,vtrans是你想要的翻转阈值,剩下三个时间设置成1p
...

好的感谢 我其实就是想把输出1变为0 0变为1 但是怎么感觉设置成1p之后更加不理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 我其实就是想把输出1变为0 0变为1 但是怎么感觉设置成1p之后更加不理想了
...

vtran设置成(Vhigh+Vlow)/2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ran设置成(Vhigh+Vlow)/2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