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产生ptat电流非线性,新手小白如何调试?

楼主(2024-12-02):
如图采用五管ota的电流模型bandgap,产生ptat电流落在左边电阻上的ptat电压是非线性的,怀疑是五管ota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调试,会不会是尾偏置电压的问题?

网友A:
(1) 单级OP增益不太够,两边VDS会有差距
(2)电流镜没有cascode,两个PTAT支路有OP反馈还凑合,输出级的VDS影响会很大
——————————————————————————————————————————
以上是分界线

才仔细看了你的电路,三极管的VBE太低,导致你五管OP的输入差分对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单级OP增益不太够,两边VDS会有差距
(2)电流镜没有cascode,两个PTAT支路有OP反馈还凑合,输出级的VD ...

谢谢大佬回复,这是我从芯片里反出来的结构,所以想着在不改变结构的情况下调试,三极管的ube都在700mv以上。我把尾电流控制在8u左右,结果还是非线性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这是我从芯片里反出来的结构,所以想着在不改变结构的情况下调试,三极管的ube都在700mv以 ...

700mV的VBE,给单独n输入对都极其勉强,更何况下面还需要一个vdsat的尾电流,你的尾电流也是不正常工作的,换成p输入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这是我从芯片里反出来的结构,所以想着在不改变结构的情况下调试,三极管的ube都在700mv以 ...

把输入对管的NMOS换成低阈值或者native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