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运放的建立时间的问题

楼主(2024-12-02):
目前在负责一个全差分运放的设计。要求建立精度为0.1%,建立时间小于20nS。根据建立精度以及建立时间的要求,带宽需要做到150M左右。增益80dB。

因此采用两级全差分运放。补偿使用经典的密勒补偿。cascode补偿固然好,但是还不太熟悉。
目前遇到几个问题,希望各位小伙伴可以帮忙看看
1、看过很多资料,提到共模反馈的带宽需要大于运放闭环的带宽,目的是在运放输出共模发生变化时,CMFB可以快速响应,调整节点电压;但是我有个工程师说闭环的带宽需要比共模反馈的带宽大???有点不太理解。因此想请问哪一种是对的,目前我自己做的是共模反馈的带宽较大;

2、关于闭环的反馈电阻的选取,我此次选择的反馈电阻为3.2K,较小。是出于积分噪声的考虑,目前反馈电阻的积分噪声占比为40%,若继续增加阻值,噪声较难调整;但是遇到另外一个问题,由于输入共模为0.55,输出共模为1.1V;由于反馈电阻过小,导致反馈电阻上面的电流较大,是否会对前级电路造成什么影响?

3、目前建立时间,noise都满足要求了。但是由于在设计阶段,负载挂的是理想4pF的电容;但是接上实际负载以后,发现建立时间大大增加。后面尝试查看不同节点的建立时间,发现采样保持模块就将近多了20nS,而设计求是从的全差分运放、经过采样保持模块总共只能花20ns,目前运放的建立时间已经控制在10ns左右,即使我运放的建立时间优化到0,但仿真数据表明S/H模块依然会超过20ns;由于采样保持模块建立时间较长,后将采样开关换成理想开关,建立时间有所改善,但是部分corner变化依然较大;也就是说,即使开关理想建立时间也无法满足要求;因此尝试改变S/H的结构,不知道各位朋友是否有推荐的,谢谢!
4、另外即使换成理想开关,导通电阻选择200欧姆,建立时间差别依然较大,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以上问题请各位小伙伴可以帮忙指导一下,谢谢。后续我会写一篇关于全差分运放的设计以及仿真方法。

S/H为实际开关的ST

S/H为实际开关的ST

理想开关

理想开关

闭环稳定性波特图

闭环稳定性波特图

网友A:
试试瞬态仿真看看曲线如何?小信号稳定性仿真只能知道预先设定的直流工作点附近的电路特性,可能离直流工作点比较远的时候stb仿真的参考意义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瞬态仿真看看曲线如何?小信号稳定性仿真只能知道预先设定的直流工作点附近的电路特性,可能离直流工作 ...

你好,这个方法有尝试的

网友(2025-02-24):
所以,共模反馈的带宽是需要做到闭环的带宽的3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