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漏电流和带负载能力测试

楼主(2024-12-03):
    如题,怎么测试标准单元的漏电流和带负载能力呢(以NAND为例),可能在pdk手册里面会有,但是我想这到假如没有的话,自己要怎么要才能去确定这两个指标呢?

网友A:
标准单元的漏电流和负载能力,在standardcell库的datasheet中有数据,PDK中是没有的;一个gate的漏电和负载能力都很弱,通常不会做直接测试,如果没有库的手册,可以做电路仿真获取需要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单元的漏电流和负载能力,在standardcell库的datasheet中有数据,PDK中是没有的;一个gate的漏电和负载 ...

谢谢您,目前就是不知道如何通过仿真测试,您能给些指点吗?

网友B(2025-01-07):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目前就是不知道如何通过仿真测试,您能给些指点吗?

请问您后来确定怎么仿真测试了吗,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不知道从哪开始是漏电流,我们想精准的把漏电流给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后来确定怎么仿真测试了吗,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不知道从哪开始是漏电流,我们想精准的把漏电流给 ...

试试做DC分析,然后在results print中 DC Operating Points能不能找到相应的漏电流信息

网友(2025-09-28):
引用 网友A:
标准单元的漏电流和负载能力,在standardcell库的datasheet中有数据,PDK中是没有的;一个gate的漏电和负载 ...

正常逻辑电平没有变化那一部分,输出就是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