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的rule file问题

楼主(2024-12-03):
10资产
请问下这个STEP 0.38是什么意思,这个INTERACT后面不带数字的情况下是怎么运算的,还有这个NOT为什么放在括号里最前面?

网友A:
第一个不知道,interact就是 a interact b,得到与b有接触的a,不需要数字啊,not a b 应该和a not b 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知道,interact就是 a interact b,得到与b有接触的a,不需要数字啊,not a b 应该和a not b 等效 ...

也就是说这样interact相当于取交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样interact相当于取交集嘛

design 里面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里面都有啊,

奥奥,懂了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