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uick align的问题

楼主(2024-12-03):
最近在用quickalign的时候不知道按到了什么开关,比方选中一个instance、shape的时候没办法用quickalign,发现只要移动到空的地方才行,(就是选中对象是在其他东西的范围内的就发现不行),我试过了图片里这俩开关发现还是不行,有没有大神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把partial select换成 full select再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artial select换成 full select再a

感谢感谢 ,就是边选和全选把,但是有时候切换这两种模式的时候还是会出现我那种情况,算是virtuoso的bug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就是边选和全选把,但是有时候切换这两种模式的时候还是会出现我那种情况,算是virtuoso ...

对,我也经常这样,但情况都是在partial下a不中,一般是换成full模式下就能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