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反标失败: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楼主(2024-12-03):
用商用库跑PT流程,首先对一个简单的buff电路用StarRC生成了spf文件,然后手写了v文件,用于PT读取。
遇到的问题:全部没有标成功。请问一下大家这种情况是因为StarRC的设置有问题吗?应该怎么解决呢?

Information: Derived library resistance unit is 1.000000 Kohm (Time unit is 1 ns, and Capacitance unit is 1.000000 pF). (DES-028)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BULK M1RN 1.1817e-08) on net VDD: node 'M3: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BULK M0:SRC 2.48438e-08) on net VDD: node 'M3: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BULK M0:GATE 7.51909e-06) on net VDD: node 'M3: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BULK M0RN 1.45964e-08) on net VDD: node 'M3: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BULK M0:BULK 7.76104e-06) on net VDD: node 'M3: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BULK VSS 1.15057e-05) on net VDD: node 'M3: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BULK OUT 2.8837e-06) on net VDD: node 'M3: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BULK IN 2.25499e-06) on net VDD: node 'M3: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BULK M3:GATE 1.86611e-05) on net VDD: node 'M3: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BULK M3RN 3.93135e-06) on net VDD: node 'M3: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BULK M2:GATE 2.69458e-06) on net VDD: node 'M3: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BULK M2:DRN 4.98417e-06) on net VDD: node 'M3: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BULK M1:SRC 2.48438e-08) on net VDD: node 'M3: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2:SRC M2:GATE 5.85873e-06) on net VDD: node 'M2: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2:SRC M0:BULK 2.48438e-08) on net VDD: node 'M2: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2:SRC M0:SRC 2.01418e-07) on net VDD: node 'M2: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2:SRC M2:DRN 3.26251e-07) on net VDD: node 'M2: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2:SRC VSS 1.3615e-07) on net VDD: node 'M2: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SRC M1:SRC 2.01418e-07) on net VDD: node 'M3: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SRC M2:DRN 7.64565e-07) on net VDD: node 'M3: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SRC M3:GATE 5.10743e-06) on net VDD: node 'M3: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SRC OUT 3.32493e-07) on net VDD: node 'M3: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SRC M0:BULK 2.48438e-08) on net VDD: node 'M3: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SRC VSS 1.3616e-07) on net VDD: node 'M3: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2/BULK'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3:BULK 6.06624e-05) on net VDD: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2:SRC 2.21801e-06) on net VDD: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3:SRC 1.63572e-06) on net VDD: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1/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1/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1:DRN M1:GATE 1.47459e-06) on net OUT: node 'M1:DRN'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1/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1/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1:DRN M0:BULK 3.04732e-06) on net OUT: node 'M1:DRN'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1/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1/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1:DRN M3:BULK 1.1817e-08) on net OUT: node 'M1:DRN'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1/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1/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1:DRN M2:DRN 3.65646e-06) on net OUT: node 'M1:DRN'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1/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1/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1:DRN VSS 3.07226e-06) on net OUT: node 'M1:DRN'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1/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DRN M2:DRN 1.26659e-08) on net OUT: node 'M3:DRN'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DRN M3:BULK 3.93135e-06) on net OUT: node 'M3:DRN'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DRN M3:GATE 4.8044e-06) on net OUT: node 'M3:DRN'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DRN VDD 3.88055e-06) on net OUT: node 'M3:DRN'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3:DRN M0:BULK 1.25554e-08) on net OUT: node 'M3:DRN'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1/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3/DRN'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1:DRN 5.08588e-06) on net OUT: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3:DRN 9.45177e-07) on net OUT: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0/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0/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SRC IN 4.37461e-06) on net VSS: node 'M0: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0/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0/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SRC M0:GATE 1.62171e-06) on net VSS: node 'M0: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0/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0/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SRC VDD 1.00264e-07) on net VSS: node 'M0: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0/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0/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SRC M3:BULK 2.48438e-08) on net VSS: node 'M0: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0/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0/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SRC M2:SRC 2.01418e-07) on net VSS: node 'M0: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0/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0/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SRC M2:DRN 3.04867e-07) on net VSS: node 'M0: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0/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1/SRC' in design 'comb' (PARA-124)
Note - message 'PARA-124' default limit (100) exceeded.  Remainder will be suppressed.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1:SRC OUT 3.04867e-07) on net VSS: node 'M1: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1:SRC M0:DRN 1.72326e-08) on net VSS: node 'M1: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1:SRC M1:GATE 6.00075e-06) on net VSS: node 'M1: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1:SRC VDD 1.00275e-07) on net VSS: node 'M1: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1:SRC M3:BULK 2.48438e-08) on net VSS: node 'M1: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1:SRC M3:SRC 2.01418e-07) on net VSS: node 'M1:SRC'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BULK M1:GATE 2.59365e-06) on net VSS: node 'M0: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BULK M1:DRN 3.04732e-06) on net VSS: node 'M0: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BULK M0:GATE 2.6288e-06) on net VSS: node 'M0: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BULK M0:DRN 3.04732e-06) on net VSS: node 'M0: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BULK VDD 2.33971e-05) on net VSS: node 'M0: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BULK OUT 3.85758e-06) on net VSS: node 'M0: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BULK IN 9.37868e-06) on net VSS: node 'M0: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BULK M3:SRC 2.48438e-08) on net VSS: node 'M0: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BULK M3:GATE 2.34923e-07) on net VSS: node 'M0: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BULK M3:DRN 1.25554e-08) on net VSS: node 'M0: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BULK M3:BULK 7.76104e-06) on net VSS: node 'M0: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BULK M2:SRC 2.48438e-08) on net VSS: node 'M0: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BULK M2:GATE 2.30642e-07) on net VSS: node 'M0: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BULK M2:DRN 1.43661e-05) on net VSS: node 'M0:BULK'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0:SRC 2.00881e-06) on net VSS: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1:SRC 2.38961e-06) on net VSS: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0:BULK 4.73352e-05) on net VSS: node not found (PARA-044)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2:GATE M1:GATE 7.79234e-07) on net IN: node 'M2: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2:GATE M0:DRN 8.58531e-06) on net IN: node 'M2: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2:GATE M0:BULK 2.30642e-07) on net IN: node 'M2: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2:GATE VSS 1.24831e-05) on net IN: node 'M2: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2:GATE VDD 4.15816e-05) on net IN: node 'M2: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2:GATE M3:GATE 3.33783e-05) on net IN: node 'M2: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2:GATE M3:BULK 2.69458e-06) on net IN: node 'M2: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2:GATE M2:SRC 5.85873e-06) on net IN: node 'M2: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2:GATE M2:DRN 1.11837e-05) on net IN: node 'M2: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GATE M0:SRC 1.62171e-06) on net IN: node 'M0: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GATE M0:DRN 1.47481e-06) on net IN: node 'M0: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GATE M1:GATE 2.53651e-09) on net IN: node 'M0: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GATE M0:BULK 2.6288e-06) on net IN: node 'M0: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GATE M3:BULK 7.51909e-06) on net IN: node 'M0: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GATE M2:DRN 9.95649e-06) on net IN: node 'M0: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Warning: Invalid coupling capacitor (M0:GATE VSS 8.66324e-06) on net IN: node 'M0:GATE' could not be found (PARA-043)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2:GATE 7.95181e-07) on net IN: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0:GATE 1.08853e-05) on net IN: node not found (PARA-044)

****************************************
Report : read_parasitics /home/ICer/ic_prjs/PrimeTime/PT_2019.03/ref/design_data/comb_9t.spf
Design : comb
Version: O-2018.06-SP1
Date   : Tue Dec  3 11:47:08 2024
****************************************

        249 error(s)
        Format is SPEF
        Annotated nets                   :            0
        Annotated capacitances           :            0
        Annotated resistances            :            0
        Reduced coupling capacitances    :            0
        Annotated PI models              :            0
        Annotated Elmore delays          :            0

****************************************
Report : annotated_parasitics
        -check
        -internal_nets
        -boundary_nets
Design : comb
Version: O-2018.06-SP1
Date   : Tue Dec  3 11:47:08 2024
****************************************

                    |         |         |         |   RC    |   Not   |
Net Type            |  Total  | Lumped  |  RC pi  | network |Annotated|
--------------------+---------+---------+---------+---------+---------+
Internal nets       |         |         |         |         |         |
  - Pin to pin nets |       0 |       0 |       0 |       0 |       0 |
  - Driverless nets |       1 |       0 |       0 |       0 |       1 |
  - Loadless nets   |       0 |       0 |       0 |       0 |       0 |
--------------------+---------+---------+---------+---------+---------+
Boundary/port nets  |         |         |         |         |         |
  - Pin to pin nets |       2 |       0 |       0 |       0 |       2 |
  - Driverless nets |       1 |       0 |       0 |       0 |       1 |
  - Loadless nets   |       1 |       0 |       0 |       0 |       1 |
--------------------+---------+---------+---------+---------+---------+
                    |       5 |       0 |       0 |       0 |       5 |

v文件如下图:

PT中使用的命令如下图:

spf文件如下:

*SPEF "IEEE 1481-1999"
*DESIGN "comb"
*DATE "Tue Dec  3 11:43:17 2024"
*VENDOR "Synopsys"
*PROGRAM "StarRC"
*VERSION "K-2015.06"
*DESIGN_FLOW "IN_CAP NONE" "NAME_SCOPE LOCAL" "TEMPERATURE 25"
*DIVIDER /
*DELIMITER :
*BUS_DELIMITER []
*T_UNIT 1.00000 NS
*C_UNIT 1.00000 FF
*R_UNIT 1.00000 OHM
*L_UNIT 1.00000 HENRY

// COMMENTS

// OPERATING_TEMPERATURE 25
// GLOBAL_TEMPERATURE 25
// TCAD_GRD_FILE /opt/sonos/40LP_pdk_20210311/HLMC_cl040lp_rf_1p7m_601_starRC_v1p5a/typical/HLMC_cl040lp_1p7m_601_typical.nxtgrd
//   TCAD_TIME_STAMP Wed Aug 1 15:37:08 2018
//   TCADGRD_VERSION 80
// HALF_NODE_SCALE_FACTOR 0.9

*NAME_MAP

*1 IN
*2 OUT
*3 VSS
*4 VDD
*6 2
*8 M0
*9 M1
*10 M2
*11 M3

*PORTS

*1 O
*2 O
*3 O
*4 O

*D_NET *4 0.537802

*CONN
*P *4 O *C -1.41989 1.75489
*I *11:BULK B *C -0.989889 1.48989 *D p11rvt_ckt
*I *10:BULK B *C -1.82989 1.48989 *D p11rvt_ckt
*I *10:SRC B *C -1.82989 1.48989 *D p11rvt_ckt
*I *11:SRC B *C -0.989889 1.48989 *D p11rvt_ckt

*CAP
1 *4 *9:GATE 0.0326117
2 *4 *8:SRC 0.000100264
3 *4 *8:DRN 5.11060e-06
4 *4 *8:BULK 0.0233971
5 *4 *3 0.0314233
6 *4 *2 0.0752500
7 *4 *1 0.0131188
8 *4 *11:GATE 0.0158360
9 *4 *11:DRN 0.00388055
10 *4 *10:GATE 0.0415816
11 *4 *10:DRN 0.0622224
12 *4 *9:SRC 0.000100275
13 *4 0.0915664
14 *4:87 0.00352905
15 *4:181 0.00327736
16 *11:BULK *9:DRN 1.18170e-05
17 *11:BULK *8:SRC 2.48438e-05
18 *11:BULK *8:GATE 0.00751909
19 *11:BULK *8:DRN 1.45964e-05
20 *11:BULK *8:BULK 0.00776104
21 *11:BULK *3 0.0115057
22 *11:BULK *2 0.00288370
23 *11:BULK *1 0.00225499
24 *11:BULK *11:GATE 0.0186611
25 *11:BULK *11:DRN 0.00393135
26 *11:BULK *10:GATE 0.00269458
27 *11:BULK *10:DRN 0.00498417
28 *11:BULK *9:SRC 2.48438e-05
29 *11:BULK 0.0606624
30 *10:SRC *10:GATE 0.00585873
31 *10:SRC *8:BULK 2.48438e-05
32 *10:SRC *8:SRC 0.000201418
33 *10:SRC *10:DRN 0.000326251
34 *10:SRC *3 0.000136150
35 *10:SRC 0.00221801
36 *11:SRC *9:SRC 0.000201418
37 *11:SRC *10:DRN 0.000764565
38 *11:SRC *11:GATE 0.00510743
39 *11:SRC *2 0.000332493
40 *11:SRC *8:BULK 2.48438e-05
41 *11:SRC *3 0.000136160
42 *11:SRC 0.00163572

*RES
1 *4 *4:181 26.0066
2 *4 *4:87 25.8443
3 *4 *11:SRC 57.3285
4 *4 *11:BULK 9.01904
5 *4 *10:SRC 58.0266
6 *4:87 *11:BULK 28.0842
7 *4:87 *10:SRC 3274.07
8 *4:181 *11:BULK 27.9929
9 *4:181 *11:SRC 2018.97
10 *11:BULK *10:SRC 3038.73
11 *11:BULK *10:BULK 0.00100000
*END

*D_NET *2 0.298749

*CONN
*P *2 O *C -0.864889 0.979889
*I *9:DRN B *C -0.949889 0.344889 *D n11rvt_ckt
*I *11:DRN B *C -0.949889 1.48989 *D p11rvt_ckt

*CAP
1 *2 *9:GATE 0.00866529
2 *2 *8:DRN 0.0574440
3 *2 *8:BULK 0.00385758
4 *2 *3 0.0827608
5 *2 *4 0.0752500
6 *2 *11:SRC 0.000332493
7 *2 *11:GATE 0.0365681
8 *2 *11:BULK 0.00288370
9 *2 *9:SRC 0.000304867
10 *2 0.000747315
11 *9:DRN *9:GATE 0.00147459
12 *9:DRN *8:BULK 0.00304732
13 *9:DRN *11:BULK 1.18170e-05
14 *9:DRN *10:DRN 0.00365646
15 *9:DRN *3 0.00307226
16 *9:DRN 0.00508588
17 *11:DRN *10:DRN 1.26659e-05
18 *11:DRN *11:BULK 0.00393135
19 *11:DRN *11:GATE 0.00480440
20 *11:DRN *4 0.00388055
21 *11:DRN *8:BULK 1.25554e-05
22 *11:DRN 0.000945177

*RES
1 *2 *9:DRN 56.2630
2 *2 *11:DRN 56.0144
*END

*D_NET *3 0.544598

*CONN
*I *8:SRC B *C -1.82989 0.344889 *D n11rvt_ckt
*I *9:SRC B *C -0.989889 0.344889 *D n11rvt_ckt
*I *8:BULK B *C -1.82989 0.344889 *D n11rvt_ckt
*I *9:BULK B *C -0.989889 0.344889 *D n11rvt_ckt
*P *3 O *C -1.42989 0.0698889

*CAP
1 *8:SRC *1 0.00437461
2 *8:SRC *8:GATE 0.00162171
3 *8:SRC *4 0.000100264
4 *8:SRC *11:BULK 2.48438e-05
5 *8:SRC *10:SRC 0.000201418
6 *8:SRC *10:DRN 0.000304867
7 *8:SRC 0.00200881
8 *9:SRC *2 0.000304867
9 *9:SRC *8:DRN 1.72326e-05
10 *9:SRC *9:GATE 0.00600075
11 *9:SRC *4 0.000100275
12 *9:SRC *11:BULK 2.48438e-05
13 *9:SRC *11:SRC 0.000201418
14 *9:SRC 0.00238961
15 *8:BULK *9:GATE 0.00259365
16 *8:BULK *9:DRN 0.00304732
17 *8:BULK *8:GATE 0.00262880
18 *8:BULK *8:DRN 0.00304732
19 *8:BULK *4 0.0233971
20 *8:BULK *2 0.00385758
21 *8:BULK *1 0.00937868
22 *8:BULK *11:SRC 2.48438e-05
23 *8:BULK *11:GATE 0.000234923
24 *8:BULK *11:DRN 1.25554e-05
25 *8:BULK *11:BULK 0.00776104
26 *8:BULK *10:SRC 2.48438e-05
27 *8:BULK *10:GATE 0.000230642
28 *8:BULK *10:DRN 0.0143661
29 *8:BULK 0.0473352
30 *3 *9:GATE 0.0118841
31 *3 *9:DRN 0.00307226
32 *3 *8:GATE 0.00866324
33 *3 *8:DRN 0.105709
34 *3 *4 0.0314233
35 *3 *2 0.0827608
36 *3 *1 0.0342870
37 *3 *11:SRC 0.000136160
38 *3 *11:BULK 0.0115057
39 *3 *10:SRC 0.000136150
40 *3 *10:GATE 0.0124831
41 *3 *10:DRN 0.0397023
42 *3 0.0672184

*RES
1 *8:SRC *8:BULK 1202.40
2 *8:SRC *3 58.6848
3 *9:SRC *8:BULK 1374.97
4 *9:SRC *3 58.1602
5 *8:BULK *9:BULK 0.00100000
6 *8:BULK *3 4.79856
*END

*D_NET *6 0.565317

*CONN
*I *11:GATE I *C -0.969889 1.48989 *L 0.00640000
*I *8:DRN B *C -1.78989 0.344889 *D n11rvt_ckt
*I *9:GATE I *C -0.969889 0.344889 *L 0.00480000
*I *10:DRN B *C -1.78989 1.48989 *D p11rvt_ckt

*CAP
1 *11:GATE *8:BULK 0.000234923
2 *11:GATE *4 0.0158360
3 *11:GATE *2 0.0365681
4 *11:GATE *1 0.0104089
5 *11:GATE *11:SRC 0.00510743
6 *11:GATE *11:DRN 0.00480440
7 *11:GATE *11:BULK 0.0186611
8 *11:GATE *10:GATE 0.0333783
9 *8:DRN *8:GATE 0.00147481
10 *8:DRN *8:BULK 0.00304732
11 *8:DRN *3 0.105709
12 *8:DRN *4 5.11060e-06
13 *8:DRN *2 0.0574440
14 *8:DRN *1 0.00365646
15 *8:DRN *11:BULK 1.45964e-05
16 *8:DRN *10:GATE 0.00858531
17 *8:DRN *9:SRC 1.72326e-05
18 *9:GATE *9:DRN 0.00147459
19 *9:GATE *8:GATE 2.53651e-06
20 *9:GATE *8:BULK 0.00259365
21 *9:GATE *3 0.0118841
22 *9:GATE *4 0.0326117
23 *9:GATE *2 0.00866529
24 *9:GATE *10:GATE 0.000779234
25 *9:GATE *9:SRC 0.00600075
26 *9:GATE 0.0155021
27 *10:DRN *9:DRN 0.00365646
28 *10:DRN *8:SRC 0.000304867
29 *10:DRN *8:GATE 0.00995649
30 *10:DRN *8:BULK 0.0143661
31 *10:DRN *3 0.0397023
32 *10:DRN *4 0.0622224
33 *10:DRN *1 0.0333704
34 *10:DRN *11:SRC 0.000764565
35 *10:DRN *11:DRN 1.26659e-05
36 *10:DRN *11:BULK 0.00498417
37 *10:DRN *10:SRC 0.000326251
38 *10:DRN *10:GATE 0.0111837

*RES
1 *11:GATE *9:GATE 380.723
2 *11:GATE *8:DRN 424.900
3 *11:GATE *10:DRN 423.915
4 *8:DRN *9:GATE 572.806
5 *8:DRN *10:DRN 145.874
6 *9:GATE *10:DRN 571.479
*END

*D_NET *1 0.271209

*CONN
*I *10:GATE I *C -1.80989 1.48989 *L 0.00640000
*P *1 O *C -1.93489 0.959889
*I *8:GATE I *C -1.80989 0.344889 *L 0.00480000

*CAP
1 *10:GATE *9:GATE 0.000779234
2 *10:GATE *8:DRN 0.00858531
3 *10:GATE *8:BULK 0.000230642
4 *10:GATE *3 0.0124831
5 *10:GATE *4 0.0415816
6 *10:GATE *11:GATE 0.0333783
7 *10:GATE *11:BULK 0.00269458
8 *10:GATE *10:SRC 0.00585873
9 *10:GATE *10:DRN 0.0111837
10 *10:GATE 0.000795181
11 *1 *11:GATE 0.0104089
12 *1 *8:SRC 0.00437461
13 *1 *8:DRN 0.00365646
14 *1 *4 0.0131188
15 *1 *8:BULK 0.00937868
16 *1 *11:BULK 0.00225499
17 *1 *10:DRN 0.0333704
18 *1 *3 0.0342870
19 *1 3.72579e-05
20 *8:GATE *8:SRC 0.00162171
21 *8:GATE *8:DRN 0.00147481
22 *8:GATE *9:GATE 2.53651e-06
23 *8:GATE *8:BULK 0.00262880
24 *8:GATE *11:BULK 0.00751909
25 *8:GATE *10:DRN 0.00995649
26 *8:GATE *3 0.00866324
27 *8:GATE 0.0108853

*RES
1 *10:GATE *8:GATE 500.122
2 *10:GATE *1 161.685
3 *1 *8:GATE 217.967
*END

网友:
楼主,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