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对Bandgap进行版图绘制时,与pnp三极管的相连的线报ERC错误,求助!!!

楼主(2024-12-03):
300资产
原理图是五管运放、pnp型bjt、电阻、pmos管组合成的最基础的bandgap电路结构,对齐进行版图绘制,在进行LVS检查时,就会报ERC错误,我把ERC错误全部高亮,就显示在图上的画线加粗部分,报错的类型好像是说结点位置没有通向GND的路?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为什么啊?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不管, 假错, 三极管被当成断路了

网友B:
忽略,因为正常的NW会接高电位,但电路中的pnp会接低,和领导说一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忽略,因为正常的NW会接高电位,但电路中的pnp会接低,和领导说一声就行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忽略,因为正常的NW会接高电位,但电路中的pnp会接低,和领导说一声就行

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 假错, 三极管被当成断路了

谢谢前辈,请问前辈我在版图中,对pnp连线时,只用连它的三个极就可以吗?不需要对它的阱等别的部分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略,因为正常的NW会接高电位,但电路中的pnp会接低,和领导说一声就行

谢谢前辈,请问前辈那我在版图绘制中,对pnp的连线是否只对三个极进行连线,对它的阱等别的部分不做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请问前辈那我在版图绘制中,对pnp的连线是否只对三个极进行连线,对它的阱等别的部分不做操作? ...

NW电位和N环一致的,衬底电位和最外圈P环一致,还需要操作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NW电位和N环一致的,衬底电位和最外圈P环一致,还需要操作什么吗?

前辈,我只连线了他的三个极,没有对NW进行连线,所以比较蒙,请问前辈说的N环指的是哪个啊,我没有单独加N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只连线了他的三个极,没有对NW进行连线,所以比较蒙,请问前辈说的N环指的是哪个啊,我没有单独 ...

SN+NW,中间的那根环
可以自己画一下剖面图,看看这个帖子,DNW中的NPN三极管
https://bbs.eetop.cn/thread-86773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只连线了他的三个极,没有对NW进行连线,所以比较蒙,请问前辈说的N环指的是哪个啊,我没有单独 ...

看掺杂类型,N型ACT在NWELL上,连了了N+ACT就不用连N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