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增益和预估偏差较大的问题

楼主(2024-12-03):
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通过stb看运放增益,同时手打公式计算增益,发现在电源电压5V以下时对应很好,误差在1dB左右。随着电源电压超过5V后,stb看到的增益逐渐小于公式计算值,在5.5V时误差达到了10dB左右,不清楚产生的原因。是和输入管子/cacode管工作在亚阈值区,可能在5V后工艺模型和用一般饱和区的小信号模型差别较大导致的吗?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最终确定了问题出在输出负载的cascode PMOS在5.5V时VSD大到4V,此时bulk漏电到了6nA,一般应该是pA级,尝试在bulk端接个1T电阻,增益仿真值和公式计算误差减少到3dB。也尝试把输入共模调高,因为stb中运放接成单位负反馈,所以VOUT电压也会调高,此时这个cascode PMOS的VSD减少到3.19V,此时bulk漏电0.3nA,管子工作区和之前没有变化,但此时增益仿真值和公式计算误差不到1dB。也算是侧面验证了漏电的影响。查看格雷的模拟书上提供了这一漏电流的公式,漏电流对VD求导得到gdb,可以用1/gdb来模拟DB之间的漏电路径的阻抗,在我的仿真中是大概41M左右,小于PMOS cascode的阻抗,所以这个相对来说的小电阻导致了我仿真增益小于公式计算的增益。如果我在3.8V下将该电阻挂在PMOS的漏端,也会看到仿真增益比公式计算的增益小10dB。目前来说,这个问题应该是闭环了,感谢各位讨论!

网友A:
你可以仿真一下单个PMOS或者NMOS的ID-vds曲线。会看到Vds很大的时候,Id会偏移。主要原因是DB寄生的diode上面有电流Idb。这个电流会导致Gds在Vds较大时发生变化,然后反映到了你的增益上。
这个很多库都有这问题的,你这个应该就是5V库吧,看了Vds 5.5的数据,你要是有其他库,可以看看Vds更大的MOS,应该也会有这问题。

网友B:
手打公式算增益什么意思 用gmROUT算吗  手算是算不了的  仿真参数复杂太多

网友C:
电压升高,Vds增大,可能会漏电,再用rout计算会有偏差了

网友(点评):
是的,最后确定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打公式算增益什么意思 用gmROUT算吗  手算是算不了的  仿真参数复杂太多

是这样在virtuoso里打公式计算的,这样是会有些误差,主要我在5V以下是对应很好的,只差个1dB左右,这种程度的偏差我可以接受。但过5V后偏差就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升高,Vds增大,可能会漏电,再用rout计算会有偏差了

那这种情况下还有更准确的估算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仿真一下单个PMOS或者NMOS的ID-vds曲线。会看到Vds很大的时候,Id会偏移。主要原因是DB寄生的diode上 ...

感谢回复,我按你的建议仿真了一下NMOS的漏端电流ID-VDS和器件ds之间电流ids-VDS曲线,两个对比了一下,在电源电压超过3.5V后,NMOS的漏端电流ID会逐渐上翘,大于ids。这应该是说明从NMOS漏端进入的电流没有全贡献给ids,就像你和前面朋友说的漏电。我再对两条曲线求导,发现ids-VDS求导后和我们在OP里看到的mos的gds是更接近的,所以软件应该是以ids来计算出器件的gds,这个值会比ID-VDS求导后的小。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我估算运放增益,是用ids-VDS求导出来的gds还是用ID-VDS求导的gds,我看了下单管的gm/gds,两种计算方式下,后者在电源电压高时会下降,小于前者。或者说两种计算方式,哪种反映了正确的增益。我之前stb仿真运放增益时,用的是前者计算的gds,然后5.5V下计算值比仿真值要大10dB,难道软件是用后者计算的gds和增益才会使我看到仿真值小于估算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升高,Vds增大,可能会漏电,再用rout计算会有偏差了

也就是说此时OP里看到的器件参数rout已经不反映器件真实的rout了吗

网友D:
你用手打公式计算是不是忽略了二级效应?并联电阻也简化了?我倾向于stb为准,你自己手写的东西忽略了太多二级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手打公式计算是不是忽略了二级效应?并联电阻也简化了?我倾向于stb为准,你自己手写的东西忽略了太多 ...

只忽略了gmb,应该来说不会差到10dB。输出阻抗用的是上下cascode的并联,cascode阻抗用的ro1+ro2+gm1ro1*ro2,算是比较完整的公式了。最终肯定还是以仿真为准,只是好奇这之间差别的原因。

网友E:
当电源电压升高时,DC point中的rout已经不可信了,这个时候的rout可以通过扫描mos管I-V曲线求导分之一得到。电源电压越高,实际的rout越小,越接近于ron

网友:
Vds压差大,漏电大,小信号输出阻抗已经大于输出管子的1/gdb了,这时的输出阻抗是1/gdb,不是gm*ro或者共源共栅的gm*ro*gm*ro

网友(点评):
对头,最后验证了你的结论,第一次感受到漏电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电源电压升高时,DC point中的rout已经不可信了,这个时候的rout可以通过扫描mos管I-V曲线求导分之一得到 ...

那是用MOS的端口电流求导吗,我有根据前面朋友的建议仿真单个MOS管,当VDS很大时,mos端口电流求导的ro会小于DC point里的rout挺多。我现在猜测软件进行stb仿真计算时在VDS较大时对mos的rout模型是用端口电流求导取倒数得到的,而不是用ids求导取倒数。不过这个猜测不好验证,一方面看不到mos的仿真模型,一方面如果想在运放里对一个mos的I-V求导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是用MOS的端口电流求导吗,我有根据前面朋友的建议仿真单个MOS管,当VDS很大时,mos端口电流求导的ro会 ...

我之前的做法是把管子单独拎出来仿,因为运放里静态工作点确定时,管子的vgs,vds是知道的,仿真固定vgs的i-v曲线,取对应vds时的rou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的做法是把管子单独拎出来仿,因为运放里静态工作点确定时,管子的vgs,vds是知道的,仿真固定vgs ...

有道理,我尝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的做法是把管子单独拎出来仿,因为运放里静态工作点确定时,管子的vgs,vds是知道的,仿真固定vgs ...

想请问你之前有试过这样单独仿真PMOS吗,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华虹和tsmc工艺下我都试了下,如果将NMOS的D端电流、S端电流和ids对VDS求导,得出的gds和DC point看到的gds是对应的。但换成PMOS就不行了,相差很大,暂时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按你的建议仿真了一下NMOS的漏端电流ID-VDS和器件ds之间电流ids-VDS曲线,两个对比了一下,在 ...

看了你的结论,总结的很到位!

这个说起来就是我们用的理想模型,用gm/gds来计算小信号增益,默认的条件是大信号不会影响小信号的特性,实际上会略微受到影响的。

不一定要掌握所有的高阶模型带来的影响,但是要知道背后的机理和影响的方向。

网友(点评):
感谢帮助哈

网友(2025-04-11):
我就说在论坛能学到真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点评):
没事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