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管quickalign无法对齐

楼主(2024-12-03):
大家可以帮忙看下这是什么问题吗?生成的管子a键都可以对齐的,我复制得到的管子a键却没法对齐,我也没有设置offset啊。版本是IC618

网友A:
这两个器件没有连接关系;你不要用XL的方式打开版图,应该就可以合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器件没有连接关系;你不要用XL的方式打开版图,应该就可以合并了

还真可以,太谢谢了。

网友B:
线名不一致来着?但是我这边只有定义了线名的才会排斥,这个copy出来没定义线名的为啥会排斥我真不清楚,暂时先打一根M1命名一下线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名不一致来着?但是我这边只有定义了线名的才会排斥,这个copy出来没定义线名的为啥会排斥我真不清楚,暂 ...

这样试了下也可以,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