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自调零运放尖峰电压很大,导致失调很高,求解决思路

楼主(2024-12-03):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做斩波加自调零运放,输入端用的NMOS开关引起很大的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效应,按道理全差分结构这种尖峰不是会被当成共模信号削弱吗,但是出来的波形尖峰很大。求大佬们帮忙看一看

网友A:
开关的非交叠时间初略看一下好像是20ns了,这个有点长了吧,其次,你这个开关信号的幅度为什么是0-30v这样?

网友A:
从波形建立的瞬态行为上来看,相位裕度好像45°以下~~~全差分理论上开关切换下差分信号是相同的,但是,开关切换引入的共模建立可能破坏整个差分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非交叠时间初略看一下好像是20ns了,这个有点长了吧,其次,你这个开关信号的幅度为什么是0-30v这样 ...

我做的是高压运放,所以时钟信号是0-30V的,然后非交叠时间在12ns左右,是时间太长导致了尖峰吗,一般做多少会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建立的瞬态行为上来看,相位裕度好像45°以下~~~全差分理论上开关切换下差分信号是相同的,但是,开 ...

这是我去掉了负载电容情况下仿真的,在有负载的情况下pstb仿真能有70相位裕度,但是斩波失调瞬态仿真可以接负载电容吗,这时候负载电容不就等于滤波了嘛

网友:
1.我不了解你的应用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简单的来说0-30v的一个开关信号,如果你让它在10ns内从0建立到30v,假设有一个10fF的电容,你可以估算以下这个电流需要多大~~~100ns的时间,来建立,这个时间又太长了。
2.一个放大器,正常工作的时候,或者说正常线性工作的时候,inn和inp的压差很微弱的,只是说这个放大器的共模输入有很大的变化范围。
3.0-30v的时钟信号不合理,这个速度做不上去的,即使不考虑速度,这个方案也感觉不合理。不能这么多,系统上再重新考虑以下吧。
不了解你的应用场景,以上仅仅是个人的理解。

网友:
chop会导致动态输入电流和输出ripple,就是这样的,需要根据应用需求选择不同的方案去解决。

网友:
开关引起的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很正常,可以从开关的尺寸和结构减少,比如用CMOS开关或者添加虚拟开关;不清楚你的实际应用需求,尖峰可以通过高的斩波频率移动到高频,再低通滤波器滤掉。看看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