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DK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12-03):
有个困难需要帮助,我先描述一下。

我们有安装好的总的PDK,我们设计需要一个sicr电阻,但是PDK没有提供,于是联系工厂,又单独下载了一个sicr的PDK,这个PDK提供了 sicr的信息,包括仿真文件和sch和layout。现在问题是,两个PDK路径,我在总的PDK下面去调用这个sicr电阻,lvs和drc验证改怎么搞啊,,,用总的lvs drc rule 里面没有定义这样类型的电阻。苦恼,不知道怎么搞。有没有哪位好心人给点指导。

网友A:
fab那边不可以将两个PDK合并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b那边不可以将两个PDK合并一下吗

在询问还没回复。正常来讲,是不是单独的sicr电阻的PDK应该提供一个合并后的DRC和LVS rule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询问还没回复。正常来讲,是不是单独的sicr电阻的PDK应该提供一个合并后的DRC和LVS rule才对。
...

没碰到过,一个项目应该只使用一个PDK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一个项目应该只使用一个PDK啊

需要用特殊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询问还没回复。正常来讲,是不是单独的sicr电阻的PDK应该提供一个合并后的DRC和LVS rule才对。
...

DRC可以不合并,合并更方便一些,不合并也能分开做。但是LVS肯定是要合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可以不合并,合并更方便一些,不合并也能分开做。但是LVS肯定是要合并的。
...

不合并的话  在top上面  调用的 另外一个 pdk的 器件  没法报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合并的话  在top上面  调用的 另外一个 pdk的 器件  没法报 啊,,,

DRC可以做两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