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标准数字库中的symbol文件是否可以导入virtuoso中产生对应的symbol?

楼主(2024-12-03):
做的电路包含数字和模拟部分,因此打算把对应工艺的标准数字库导入Cadence virtuoso中使用,目前我已经通过import stream和spice in的方式将标准单元的gds文件和cdl文件导入virtuoso得到了layout和schematic,但是不知道如何导入电路的symbol,virtuoso自动生成的symbol都是矩形,不太直观。注意到数字标准库里的symbol文件夹下有对应的.sdb和.slib两个文件,请问可以通过上面类似的方式把标准数字库的symbol也对应导进去吗?(查询得知.sdb文件描述的是引脚等信息,而打开后.slib可以看到一些疑似线条和图形的描述语句,但网上目前找不到太多如何导入的教学和分享)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佬能够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数字库中一般有cdn_symbol文件夹,你新建一个library,然后把cdn_symbol里面的东西全部复制到你新建这个library中,这样子你就得到了一个只有symbol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库中一般有cdn_symbol文件夹,你新建一个library,然后把cdn_symbol里面的东西全部复制到你新建这个lib ...

我的数字库里有一个symbol文件夹,里面有我上述提到的.slib文件和.sdb文件,不知道和你提及的这个cdn_symbol文件夹是否是同一个?我把我的.slib文件和.sdb文件复制过去貌似没有用?并没有显示这些cell

网友(2025-04-27):
引用 楼主:
我的数字库里有一个symbol文件夹,里面有我上述提到的.slib文件和.sdb文件,不知道和你提及的这个cdn_sym ...

请问这个解决了吗?synopsys确实没有提供cdn_symbol,不知道怎么将.slib导出成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