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 Clock tree 上不能混用 VT 做 tree

楼主(2024-12-03):
为什么 Clock tree 上不能混用 VT 做 tree,是因为不同 VT 的timing derate 不同吗?
然而,在修timing 的时候可以在 data path 上替换  vt 呢?

网友:
clock tree上要做到clock skew尽量小,如果选用不同的VT的话,clock skew不容易收敛,

网友:
tsmc有highly recommend只用一种VT和gate length

网友:
ocv 偏差不同

楼主:
如果考虑 OCV 的话 data path 上也应该会有影响,那么 data path 也应该是只用一种 vt 比较好,不过我们一般在修 timing 的时候会替换 vt ,没有像 clock path 要求那么严格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考虑 OCV 的话 data path 上也应该会有影响,那么 data path 也应该是只用一种 vt 比较好,不过我们一 ...

你这不是理解挺清楚的了,就是策略问题呗;

clock path影响比较大,所以尽量严格一点;
data path影响没那么大,所以可以换vt。你要是说data path上全是一种vt是不是也更好,这timing meet不了呀

网友:
clock tree的目标是skew要小,尽量减少ocv的影响。data path的目标是满足时序及DRC等,没有对vt有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