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de多次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4-12-03):
cadence 仿真 在电路参数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多次仿真仿真结果不一致,或者电路在第一次仿真可以正常工作,下一次仿真无法正常工作。

或者是将基本器件修改为带ckt器件仿真就无法进行了(p33-p33_ckt)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兄弟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A:
每次仿真结果不一致,可能是电路太依赖初始状态,每次仿真前把仿真目录删了,是不是就一致了?如果是,那可能是初始状态(启动时的状态,相当于.ic,或者求解时的初始态,相当于.nodeset)。

换p33_ckt仿真无法进行,那说明模型不太好。没法左右模型的情况下,只好对电路做些改动,也许电路稍微改动一下就正好避开了模型不好的区域。

网友B:
你是前仿还是后仿?我之前后仿遇到类似的问题,定位到大概是第二次及后续的仿真使用的网表可能是其他的网表,后来这问题也没解决,不过也没再遇到了。
这是我当时的帖子:
https://bbs.eetop.cn/thread-94396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仿真结果不一致,可能是电路太依赖初始状态,每次仿真前把仿真目录删了,是不是就一致了?如果是,那可 ...

我试试,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前仿还是后仿?我之前后仿遇到类似的问题,定位到大概是第二次及后续的仿真使用的网表可能是其他的网表 ...

这个是后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