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standard MC 仿真结果的解读

楼主(2024-12-03):
如图所示
请问各位大佬:
1. 纵坐标代表采样点的数量,在图中用来标注直方图的高度,这个应该没毛病吧
2. 对于图中每个红色的点点,其横坐标代表该样本点仿真得到的失调电压大小,但是纵坐标代表什么?
换句话说,这些点在横轴方向的分布大致是一个正态分布的样子,而纵轴方向的位置是怎么一回事
3. 关于sigma的问题
比如在这个图中,落在3sigma范围之外的点有3个,落在2sigma范围之外的点有5个,这些信息说明了什么东西?

感谢各位大佬耐心解答!!

网友A:
纵向表示数量,整体左偏,要检查下右边的点出现电路是不是状态很不对,看这个状态鲁棒性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纵向表示数量,整体左偏,要检查下右边的点出现电路是不是状态很不对,看这个状态鲁棒性不太行。 ...

感谢感谢!!

楼主:
这个问题我感觉已经搞明白了,对于每一个直方图区间里面的点,横坐标是实际仿真的结果,纵坐标则是均匀分布在0-N,N是该区间点的数量。
区间划分是按照平方根算法或者斯特金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