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SURA的LVS验证问题

楼主(2024-12-03):
最近在使用ASSURA跑LVS验证,由于版图是已有的,使用Calibre需要打开Gate Recognition ALL才能通过LVS检查,现在ASSURA默认为Turn off,有大佬知道ASSURA打开这个的命令或者是界面设置位置吗?

网友A:
rule加上mergeSplitGate(mergeAll)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le加上mergeSplitGate(mergeAll)  试一下

这个是无效的,fab提供的rule里面包括了这个设置,我试过不能够过lvs,还有pin swap设置目前也无法通过lv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无效的,fab提供的rule里面包括了这个设置,我试过不能够过lvs,还有pin swap设置目前也无法通过lv ...

爱莫能助了,对assura的经验没有那么足,没有想出其他的命令或者操作。assura也不知道支不支持这种识别门级电路的操作

网友B:
你是界面运行的,还是命令行运行的LVS?界面的话,要看下相关设置,是不是覆盖了LVS文件里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界面运行的,还是命令行运行的LVS?界面的话,要看下相关设置,是不是覆盖了LVS文件里的设置
...

脚本运行,rule里面的设置是有效的

网友:
翻手册,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