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使你的直角slot变成斜边slot的skill脚本

楼主(2024-12-03):
作用:如题。

环境:IC617
用法:在CIW窗口load ChangeRectSlotToBevelSlot.il,然后先选中要修的slot objs,用ChangeRectSlotToBevelSlot()调用脚本。想绑定快捷键的可自行绑定。

因为算法问题,斜边暂时修不了

想修改斜边长度的话可搜索length这个关键词,调整其算法即可。

想在IC51用的话也是搜length这个关键词,把length=round2(...)改成length=round(...)即可。

902 Bytes, 下载次数: 104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更新版2.0

斜边也可以修了。

网友:
大佬威武!!!

网友A:
感谢。可以分享一下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可以分享一下思路吗?

找出slot的四个角的坐标,生成三角形polygon,和原来的图形merge

网友:
您就是大好人啊

网友:
thanks u very much

网友:
小伙子骨骼精奇

网友B:
请教一下up,我这个是哪里操作不对吗?出来的图跟你所实现的图的效果不一样,并且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up,我这个是哪里操作不对吗?出来的图跟你所实现的图的效果不一样,并且有错误
...

你是改过脚本吗?foreach内置的函数都成未知变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改过脚本吗?foreach内置的函数都成未知变量了

谢谢up,没有改过,我知道了,因为我直接复制脚本,有一些函数和括号的位置变了导致的,现在已经解决了,可以了

网友C:
楼主,像第二种斜边的的slot是怎么切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像第二种斜边的的slot是怎么切出来的

1.手动撸

2.与或运算
3.脚本画
。。。

网友(2025-02-26):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