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小数分频的量化噪声如何仿真得到数据?

楼主(2024-12-03):
现在做了一个小数分频的锁相环,整数分频时其他数据都已经得到并在matlab拟合出了相噪图。但如何得到量化噪声的数据,有没有大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量化噪声有理论计算公式,具体的公式去找论文吧,很多经典的论文都提供了这个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化噪声有理论计算公式,具体的公式去找论文吧,很多经典的论文都提供了这个公式。 ...

相关文献的名字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B:
理论计算公式和实际差别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理论计算公式和实际差别比较大

直接仿真就好了,仿真跑不动就简化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仿真就好了,仿真跑不动就简化模型。

直接仿真是指用trannoise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仿真是指用trannoise跑吗?

不用,你只看小数分频的量化噪声,那其它可以用理想的。也不用带上器件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你只看小数分频的量化噪声,那其它可以用理想的。也不用带上器件噪声。
...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是指带上SDM和分频器跑noise,得到电压噪声结果后,乘以传递函数,然后再去matlab中拟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mazhaoxin.github.io/2015/08/23/NDIV's_Phase_Noise_Due_To_SDM/
如上链接讲解很清晰! ...

请问这是外网链接吗?打不开呢

网友D:
直接用理论的量化噪声公式带进去拟合就行,仿真出来的量化噪声和理论值基本一致,都是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理论的量化噪声公式带进去拟合就行,仿真出来的量化噪声和理论值基本一致,都是数字电路 ...

有没有相关公式的文献,我这边参考的文献都没找到你们说的那个公式。

网友E:
【清华大学】相位及延时锁定环中的量化噪声抑制技术 这篇知网上的博士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华大学】相位及延时锁定环中的量化噪声抑制技术 这篇知网上的博士论文 ...

好的,谢谢,我去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外网链接吗?打不开呢

希望有用!申明下,该材料是blog资料报存。

SDM对分频器输出信号相位噪声的影响 - 马昭鑫的博客 _ MaZhaoxin's Blog.pdf

网友B:
这里面的公式只考虑了delta-sigma的阶数,没有考虑不同的delta-sigma结构带来的差异。以及一些小数频点如0.1带来的spur。和实际差别比较大。

网友(2025-01-06):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的公式只考虑了delta-sigma的阶数,没有考虑不同的delta-sigma结构带来的差异。以及一些小数频点如0. ...

请问有相关的参考文献或者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