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的Ethernet vip验证MDIO接口时序问题

楼主(2024-12-03):
20资产
请教各位。。。

    使用synopsys 的Ethernet vip验证MDIO接口,VIP当作MAC使用,通过MDIO接口控制PHY,发现VIP发出的MDIO时序是:与MDC的上升沿对齐发出MDIO数据给PHY,并不符合IEEE的10ns时序余量
    各位是否用过这个VIP,是我们用的不对还是VIP本身的问题呢?望不吝赐教。。。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是不是vip的时钟频率不合适或者vip相关的时钟配置不正确(例如分频系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