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单位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4-12-03):
请教下各位大佬,ADC电容阵列的单位电容用Mom电容怎么达到精确的值呢

网友:
mom好像本来就不准确,只是要看比例,听同门说要配合校准算法用效果会好点

网友:
电容阵列只要保证相对比例满足二进制即可,这也是mom电容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