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SDM频谱图

楼主(2024-12-03):
请教各位大佬,为什么如图二阶SDM(CIFB结构)会在高频处出现红圈中的凸起

楼主:
今天看到关于DSM的一些非理想因素,怀疑高频处是由积分器的有限直流增益导致,但不知道该如何建模证明

网友(点评):
在SDM固有滤波频率以外了吧

网友A:
你这个结果是理想截频滤波计算的吧,如果是的话跟红框的突起有啥关系呢?你三次谐波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果是理想截频滤波计算的吧,如果是的话跟红框的突起有啥关系呢?你三次谐波不低啊 ...

是理想的二阶SDM建模的结果,请问三次谐波是和什么有影响,我的输入频率是按照相关采样给的,并且也没有加直流偏置,跟空闲音应该也没关系

网友B:
靠近Fs/2处出现“比较有规律”的杂波簇再正常不过了,尤其是在单比特,阶数少的情况下,是调制器本身的行为,哪怕理想的也是这样,变化输入信号幅度,会发现杂波簇会有规律地变化,甚至会回移到带内!
个人理解:从STF NTF上看不到类似现象,但实际上存在,那原因大概率出在“线性化模型”上。实际的调制器会有很多固有的pattern在内,体现出来就是这些非理想因素,加dither,加量化位数,加阶数会有改善
只要保证不进带内,经dicimation后没有任何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近Fs/2处出现“比较有规律”的杂波簇再正常不过了,尤其是在单比特,阶数少的情况下,是调制器本身的行为 ...

你好,根据您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本身采用的是理想的SDM,所以产生这些杂波的原因是量化器的固有性质(量化误差的周期性产生空闲音)。

另外,我想问一下您提到的杂波出现在fs/2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根据您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本身采用的是理想的SDM,所以产生这些杂波的原因是量化器 ...

我也没有深究出现在Fs/2附近的原因,但是有个简单的理解:首先未噪声整形的量化噪声本身并不是均匀分布的白噪声,其次NTF在Fs/2处一般达到最大,因此更容易被观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