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流鏡匹配

楼主(2024-12-03):
想請教前輩,大並聯數的電流鏡要如何匹配呢,10:10:101:10:101:10:102,m=10的這個是給cascode mos做偏壓的電流,m=101和102是主要mirror的電流

网友:
尽量共质心就好

网友:
都是一个Rbias,那就把最左边主管,以及其余三根m=10的尽可能往中间挤一挤,1:10,复制的管子太多,就只能排排放了,尽可能走线上规范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