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ERC 错误 p sub没有链地,求助一下,大佬帮帮忙

楼主(2024-12-04):
画的pfd ,开始报电源何地有寄生二极管,随后我在外面用N ring 做了隔离了,但是现在出现了 p sub没有接地,这是什莫问题,要怎么解决,画模拟的话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相当于你最外边围的Nwell ring把里边的Psub ring和外边的Psub隔离开了,你可以在Nwell ring外边再围一圈Psub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你最外边围的Nwell ring把里边的Psub ring和外边的Psub隔离开了,你可以在Nwell ring外边再围一圈Psu ...

我试过,这样LVS就会报电源和地产生一个寄生二极管,在最外层的psub ring 是不是要连一个其他的电位。要是是的话是不是要问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这样LVS就会报电源和地产生一个寄生二极管,在最外层的psub ring 是不是要连一个其他的电位。要 ...

寄生二极管应该是一直有的啊,你在空白的地方放一个Nwell ring就是会和衬底之间存在寄生二极管啊,这个没办法避免吧,其实你最开始围的Nwell ring如果是单纯的为了寄生二极管,其实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二极管应该是一直有的啊,你在空白的地方放一个Nwell ring就是会和衬底之间存在寄生二极管啊,这个没 ...

那其实是我这个错误不用改,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二极管应该是一直有的啊,你在空白的地方放一个Nwell ring就是会和衬底之间存在寄生二极管啊,这个没 ...

那我现在最好是把那个错改掉,N 环还要不要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最好是把那个错改掉,N 环还要不要留了

N环可以保护你这块少受外界干扰,具体需不需要,可以问一下电路这块的重要性

网友:
它报错说的什么,看看图

楼主:
有N环erc有错

有N环erc有错

无N环lvs有错

无N环lvs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