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面这个Schmitt Trigger怎么分析

楼主(2024-12-04):
这个Schmitt Trigger利用的是M3 M6和反相器C的正反馈实现迟滞,但是不知道如何推导详细的正负翻转电平,本来的分析是正翻转时刻是M5截止且M3导通的临界点,电流流过M4 M6 M2 M1来算VT+,但是老大说不对。请问大家怎么看,谢谢。

网友A:
本质是电流在竞争,竞争点上下拉电流相等的时候,就是V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是电流在竞争,竞争点上下拉电流相等的时候,就是Vt

通过仿真能够发现VT+与M1 M4和M2强相关,和M6弱相关,就是不知道平衡时刻,电流是不是M4 M6 M2 M1这样流过。VT+平衡时刻,M4的饱和电流等于M2的线性电流,我感觉是这样能求解二元一次方程。

网友:
斯密特反相器参数分析与设计 - 知乎
这篇文章或许对你有启发

网友:
这个应该是输入从0->1的过程中翻转电平等效为M5与M6的上拉电流等于M2的下拉电流;输入1->0的过程中翻转电平等效为M2与M3的下拉电流等于M5的上拉电流,这样去算吧,管子并联直接等同于w相加。